梯形螺纹行程范围内定位误差

楼主(2023-10-09):
请教一下,梯形螺纹轴向螺距公差有标准吗?比如行程6米,那么行程范围内定位误差多大?有标准吗?

网友A:
话说,比较长的车床加工零件,也可以达到几丝的精度啊@!作者:剑鱼闯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70723222/answer/278984480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梯形螺纹是传动螺纹中使用最普遍的螺纹。机床行业为此制定了JB/T 2886—2008《机床梯形丝杠、螺母技术条件》。机床丝杠和螺母分别规定了7个精度等级,用阿拉伯数字3、4、5、6、7、8、9表示。
1)螺旋线轴向公差
螺旋线轴向公差是目前针对3~6级高精度丝杠规定的公差项目,用于控制丝杠螺旋线轴向误差,保证丝杠的位移精度。所谓丝杠螺旋线轴向误差是指实际螺旋线相对于理论螺旋线在轴向偏离的差值的绝对值,在丝杠螺纹的任意一周内、任意25mm、100mm、300mm的螺纹长度内及螺纹有效长度内考核并且在螺纹中径线上测量。它们分别用代号Δl2π、Δl25、Δl100、Δl300及Δlu表示。相应的公差包括任意一周内、任意25mm、任意100mm、任意300mm螺纹长度内及螺纹有效长度内的螺旋线轴向公差。
2)螺距公差
螺距公差适用于7~9级丝杠。螺距公差分两种,一种是用于评定单个螺距的偏差,称为螺距偏差,它是指各个螺距的实际值与基本值之差中的最大绝对值,用代号ΔP表示。另一种公差用于评定螺距累积误差,称为螺距累积公差,它是指在规定的丝杠轴向长度内,螺纹牙型任意两个同侧表面的实际轴向距离相对于其基本值之差中的最大绝对值,测量时规定长度为丝杠螺纹的任意60mm、300mm的螺纹长度内和有效长度内测量,分别用代号ΔPl和ΔPlu表示。相应的公差包括任意60mm、300mm的螺纹长度内和有效长度内的螺纹累积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比较长的车床加工零件,也可以达到几丝的精度啊@!作者:剑鱼闯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 ...

谢谢老兄,刚才也是一位好心人告诉我这个标准

网友:
顶,又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