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和磁栅尺搭配使用,驱动是怎么选型的?

楼主(2023-10-09):
简单的同步带平移运行机构,想利用磁栅尺的测距原理实时反馈实际运行距离,驱动系统就用简单的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疑惑的是磁栅尺反馈的距离信息如果跟电机的驱动控制联动起来,本身伺服就有一个驱动器,有内部反馈信号,然后磁栅尺的驱动怎么选择,怎么把磁栅尺的位置信息反馈给伺服,整个系统应该需要哪些硬件?怎么串联起来,求指教!

网友A:
一样的信号,把光栅信号接编码器就行,不过光栅精度很差,不要问我怎么清楚,我做线割 上面有光栅,但尺寸精度还是要以线切割 机上的手轮刻度为准

网友B:
如果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是没有接反馈功能。如果是伺服电机,你的驱动器得有全闭环功能,才能接第二路编码器

网友:
用伺服电机了还加光栅尺,你的机构定位精度这么差,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C:
既然准备用全闭环了,就应该用好点的测量的传感器,用磁栅尺。这个你应该问电气论坛。或者问伺服电机厂家技术,松下的是在伺服驱动器单独有个接口X5。    另外一种方式应该是可以外接磁栅尺,将信号输入给PLC,用PLC比较指令,比较外部位置,与编码器理论位置差额,PLC再给伺服电机脉冲,控制其运动到实际位置。这样可能有点麻烦。没试过。

网友D:
用个距离传感器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信号,把光栅信号接编码器就行,不过光栅精度很差,不要问我怎么清楚,我做线割 上面有光栅,但尺寸 ...

哪些磁栅尺上面的定位精度不是介绍能达到0.02左右的精度嘛?实际反馈出来的信号精度没有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是没有接反馈功能。如果是伺服电机,你的驱动器得有全闭环功能,才能接第二路编码器

我不用磁栅尺来控制电机的运行精度,只用来在软件里面显示距离数据,可行吗?有没有磁栅尺加一个驱动,再经过软件编译直接转换成距离信息,显示在显示屏上的?我的主要应用是连续0.1-3米的测距功能,目前的激光测距仪精度太差只有不到±0.5毫米的精度,距离传感器又没有连续测量这么大行程,精度又控制在丝级的,而且成本很高,所以想到用磁栅尺机构来测量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准备用全闭环了,就应该用好点的测量的传感器,用磁栅尺。这个你应该问电气论坛。或者问伺服电机厂家技 ...

我的主要应用是连续0.1-3米的测距功能,目前的激光测距仪精度太差只有不到±0.5毫米的精度,距离传感器又没有连续测量这么大行程,精度又控制在丝级的,而且成本很高,所以想到用磁栅尺机构来测量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距离传感器多好

我的主要应用是连续0.1-3米的测距功能,目前的激光测距仪精度太差只有不到±0.5毫米的精度,距离传感器又没有连续测量这么大行程,精度又控制在丝级的,而且成本很高,所以想到用磁栅尺机构来测量距离。

网友E:
把图贴出来,看看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想法是可以的,监控位置是好做的,把传感器发出的脉冲通过单片机接收后计数,再与PC端通讯,这个是很简单的。我可以给你定制软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图贴出来,看看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想法是可以的,监控位置是好做的,把传感器发出的脉冲通过单片机接收后 ...

玩笑了吧,全闭环是很成熟的技术,不需要单独开发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图贴出来,看看你的使用场景。你的想法是可以的,监控位置是好做的,把传感器发出的脉冲通过单片机接收后 ...

就是一个同步带轮传动,伺服电机驱动的直线运行机构,实际情况是伺服电机显示负载运行到了2米的距离,实际值没有办法实时测量,目前使用的是激光测距仪,这个测量的误差本身就是±0.5mm以上,那这样子就是测量系统的误差远远大于机构的运行误差,用这样的测量工具去检测,没法保证实际运行的距离精度达到0.1㎜以内。目前基恩士最厉害的传感器误差可以到微米级,但是它的测量行程很小,根本打不到长距离的使用要求,我要测0.1-4米以内任何随机点的真实值,公差,测量范围,成本综合考虑下来,就只有磁栅尺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我没有实际用过,怎么把磁栅尺的信号直接转换成测试距离,磁栅尺这边是不是要加一个驱动还是什么硬件跟运动控制卡通讯起来,这样就能实现低成本的远距离精确测量。

网友F:
磁栅尺直接接PLC读数显示在屏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栅尺直接接PLC读数显示在屏幕呀

好的,我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用磁栅尺来控制电机的运行精度,只用来在软件里面显示距离数据,可行吗?有没有磁栅尺加一个驱动,再 ...

这不是简单了,本质就是搞个高速计数器,读取编码器的脉冲数,再乘以系数就得到距离了。你随便搞个plc上去都可以

网友:
买个磁栅尺,再买一个配套显示器就可以了,很简单

楼主:
最后我总结一下:整体方案可行,具体实施:购买一套磁栅尺,如果需要校准电机的精度,就选择一款带编码器接口的电机驱动器,相当于驱动器要接收来自电机本身的脉冲信息,还要接收来自磁栅尺的脉冲信息,假设磁珊的精度更高,那驱动就根据磁栅尺的脉冲信息为准,来校准电机的脉冲信息,从而控制电机走到准确的位置。
如果不需要反馈给电机,只需要当做测量系统,就需要购买一款带编码器接口的主板,用来接收来自磁珊的脉冲信息,通过软件编程来把脉冲信号转换为直线距离,可以在显示屏上展现实时距离。当然主板可以替换为PLC控制系统。

网友G:
搞一套无动力的同步带(一根闭环皮带+两个惰轮)挂在滑台端,其中一个惰轮上插个旋转编码器上去,用PLC高速计数端口接收信号,一套下来,千把块钱。0.1mm的精度没问题的。
或者有那种拉绳式的编码器,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一套无动力的同步带(一根闭环皮带+两个惰轮)挂在滑台端,其中一个惰轮上插个旋转编码器上去,用PLC高速 ...

大开眼界,想法不错,主要局限在PLC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