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包问题

楼主(2023-10-09):
打包的文件自己打开没问题,别人打开使用设计库的文件都存在掉链接的情况,这个是啥情况?

网友:
你俩电脑上标准库的位置不一样,找不到标准库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包的时候断开设计库,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A:
打包时,保留最少文件夹结构,统一到一个大文件夹里。然后一起发给别人。也就是所有需要使用的文件都在这个文件夹里。

网友:
你说的库是什么?自带还是插件库?还是自己做的库?

网友:
文件位置、名称相同,用U盘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时,保留最少文件夹结构,统一到一个大文件夹里。然后一起发给别人。也就是所有需要使用的文件都在这个 ...

在一个文件夹也没有用,文件夹里面东西是全的,就是没链接上,关键是在自己电脑上单独打开这个打包的文件也没问题,给其他人打开就报黄

网友(2023-11-24):
打包加后缀,不加后缀设计库的东西不跟着过去,只要所有零件跟着打包到了新文件夹谁打开都不会报错。会报错说明零件并没有过去,你打开没问题,别人打开肯定是丢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