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三视图显示相切线问题

楼主(2023-10-09):
第一次听说三视图中要把相切线显示出来,请问这个是有什么依据吗,我看手册上也都是不需要显示出来的,过渡线和钣金折弯处也不是把相切的线显示出来。

网友:
这个没有硬性要求吧,如果想看起来更真实一点就显示切线

网友:
不用太纠结,画不画皆可,毕竟现在都是3d了,转二维都是自动生成的图形。

网友:
一般不画,画出来看起来很乱。特别是圆角比较多的零件

网友:
SW里有切线显示和不显示,我通常都会关掉,因为太乱了

网友:
不用显示

网友:
一般都不显示切线,因为太乱了。但是有时候不显示切线在工程图中没法看,比如槽钢的投影就变成一个矩形块了。这时候我一般是显示切线,然后在手动删去多余的线条。

网友(点评):
是的,槽钢这种我也会显示出来,要不然没法看,但是垂直相交处的圆角我以前都是不显示的,昨天一个同事说都要显示出来。

网友:
没必要就不显示了吧,毕竟线太多反而影响观感

网友:
看需求了,有些地方适当显示下,可以带线形显示,以区分实体线

网友:
这些问题,机械制图国家标准都有详细规定。
或者重新翻翻机械制图的课本去吧

网友:
有的人不要,有的人要,听领导的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 也碰到过,就是设计手册上写可以省略,但是客户说要写上去,不然看不懂。一般我都是以客户的意志为准,出图的时候其实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简洁、第二点是准确的表达。我一向是以简洁为主的,没必要的都删了,后来发现有很多时候你接触的人对于制图的知识其实是很匮乏的,一直强调简洁反而容易引人误会,现在出图就是内部的懂得,简洁出就行,面向外部的都是把相应的可以省略的全部不省略,免得引发误会

网友(点评):
加工图纸跟客户有啥关系?

网友(点评):
客户买断的,或者客户来的复制件,只给了样品的,就是说虽然是我们出图,但是东西都是归客户

网友(2023-11-09):
没显示过切线,有必要吗?

网友:
我在出二维图的时候,把那些生成的过渡线都删了,看着太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