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械手

楼主(2023-10-09):
桁架机械手上下运动处的拖链安装,是否需要对垂直运动拖链做导向支撑呢?

网友:
没见过专门支撑的,不都是坦克链吗?

网友A:
看行程了,一般Z轴行程也不会太长,不需要专门的导向支撑,拖链两端固定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行程了,一般Z轴行程也不会太长,不需要专门的导向支撑,拖链两端固定好就行

行程4、5百。以多少行程为界限呢?

网友(点评):
没有具体数值,6楼回答正解,你拿一段坦克链比划一下都行,看会不会塌。

网友:
行程大,或者坦克链过小
要做靠山

网友:
为什么不向igus上海公司工程师咨询一下呢?

垂直供能的拖链

网友:
反向安装

网友:
最好实物模拟下,要加上折弯的线缆或管路,管路和线缆相对较硬会把拖拉偏掉

网友:
几十块钱的坦克链,买条回来把弄把弄

网友:
最好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