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轮修型齿形砂轮

楼主(2023-10-09):
求教大佬们,单面碟轮能不能修形砂轮成齿轮形状啊?
有没有推荐的学习书籍啊

网友A:
碟轮一般是用在展成加工上的,不应用于成型加工,经济价值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碟轮一般是用在展成加工上的,不应用于成型加工,经济价值不合算

这个只是做实验,不考虑经济,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碟轮一般是用在展成加工上的,不应用于成型加工,经济价值不合算

大佬的意思是也能用于成型加工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的意思是也能用于成型加工是吧

成型加工,只是把砂轮轮廓通过修整器修整为所需要的形状,只要你的设备能走出渐开线就行,碟形的话大概只能磨一个面,没有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