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直线滑轨

楼主(2023-10-10):
请教下,这个滑轨侧边是两个槽,一般直线滑轨都是一个大的槽。

网友:
滚轮滑块

网友A:
只是滚珠槽不一样,工作原理还不是一样

网友B:
伊拉克过来的

网友:
好像有那种双排滚珠的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伊拉克过来的

有就发个链接或名称,我是没找到配这种的滑块,别搞得像个愤青似得,你回的这个除了水经验,有啥益处?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滚珠槽不一样,工作原理还不是一样

我是要找标准件用,在网上没找大,都是单槽的滑块

网友C:
百度找到一个,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找到一个,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