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大板中空玻璃生产线理片笼设计

楼主(2023-10-10):
大佬们,求助,需要设计一款中空玻璃理片笼,玻璃尺寸最大的为13m*3.6m,厚度35mm,一片重约4.3吨,要求理片笼放10片,并且要求可以90°±7°摆动,目前问题在于怎么实现摆动,笼子加玻璃总重近50吨,我觉得整体翻转很难实现(经常翻转),现在想单片或者两片同时翻转,但是单片翻转占空间太大,一片玻璃摆动幅度就得1m,并且用的电机滑轨太多了(一片或者两片共用两台电机),如图,黑色是电机,一根横梁上若干根定位杆(光轴加套筒,可以伸长)只画了一组,两端都用鱼眼接头,导轨暂时没画,位置与电机丝杆搭配,各位大佬看看可行吗,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23-10-10 14:22):
大佬们,目前确定不能整体翻转了,问题转变成翻转时,挡位杆竖直方向上的长度补偿

网友:
前几年我才做了一个管节翻转机,八十吨的管节,做防水,需要在空中转180度。

网友(点评):
果然大佬,光听着就吓人,大佬对我这个有没有建议

网友:
铁路上的翻车机看看。。。。尺寸挺合适。

网友(点评):
大佬,刚看了,整体翻转车间里搞不了,对我现在来说技术也不过关

网友:
底部做成跷跷板的结构

补充内容 (2023-10-12 09:09):
框架不翻,内部翻,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个考虑过,后面还要接另一台设备,整体翻的话对接不上

网友:
这个要看你整体环境,有没限制。把旋转点放在重心位置,建模一定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