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有什么提高设备精度的办法

楼主(2023-10-10):
     机械设计就离不开精度。公差标注,加工精度,工作以来一直对精度把我不太好,所以在此问问大家相关经验学习学习。     大家说说 自己设计过的精度最高的设备,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分别能达到多少。具体结构,设备机架采用什么形式,加工工艺,精度要求。
丝杆采用什么级别的。导轨用什么级别的,装配过程有什么要求,电机选型等等。设备到现场是否需要调平等,越细节越好。

网友:
丝杆导轨这块儿精度越高,对应的价格就越高

网友(点评):
说点细节,要求什么精度 用什么级别导轨

网友(点评):
我有个客户做磨床的,用sp级,目前是所有客户中用的最高精度的

网友:
这个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也希望有大神能开贴分享设计经验。

网友:
得看工况

网友:
用到最高的也就是±0.05了,一般丝杆就可以

网友:
搞非标的,不造火箭大炮,就一般精度,没有遇到需要特别高精度的工况。
导向用线轨,上银或者亚德客普通级别的。丝杆用C7扎制的。步进电机用雷赛,伺服用台达。
导轨做靠山或者靠销,装好基本上不打表,用手一推顺滑就可以
电机、导轨、丝杆这些选型,还是要计算一下,扭矩、推力、寿命、载荷这些都需要计算

机械精度,一般就靠零件精度了,要求高的就上磨床
零件定位用销孔,最后需要微调的就用间隙片
基本就这些。
水一下帖子,等大佬来传授一些经验,供小弟学习

网友(点评):
说出了非标的真实现状

网友:
其实非标设备里面的精度大部分是重复定位精度,这个一般C7丝杆就能做到±0.01mm,这对于绝大部分的场合都足够了;往往影响设备综合精度最大的地方是视觉精度,像素精度够不够,抓边稳不稳,旋转中心对不对;有时候设备没做好震动影响等;当然,如果要做μ纠精度,我其实也没做过,其实是做失败了,对外宣传是μ级,实际自己知道;我可以说,没有恒温恒湿的条件,说μ级的都是吹牛逼;

网友:
精度要考虑成本预算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