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等级怎么选?越高越好吗?

楼主(2023-10-10):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选择较低的公差等级,以降低加工成本。公差等级的应用范围可参考表1,各种加工方法所能达到的公差等级可参考表1-3-2,公差等级的选择及应用可参考表1-3-3。

此外,在选择公差等级时,还应考虑表面粗糙度的要求。

  对于基本尺≤500mm的配合,当公差等级高于或等于IT8时,推荐选择孔的公差等级比轴低一级;对于公差等级低于IT8或基本尺寸>500mm的配合,推荐选用同级孔、轴配合。

  表1:公差等级的应用范围
应 用
公   差   等   级   (IT)
0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块规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量规
1
2
---------------------
1
1
1
1
1
1
1
1
1
1
1
配合尺寸
1
1
1
1
1
1
----------------------------
1
1
1
1
2
特别精密零件的配合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非配合尺寸(大制造公差)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原材料公差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表2:各种加工方法所能达到的公差等级
加工方法
公   差   等   级   (IT)
0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研磨
-------------------
1
1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圆磨
1
1
1
11
1
1
------------
1
1
1
1
1
1
1
1
平磨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金刚石车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金刚石镗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拉削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铰孔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刨插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钻孔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滚压、挤压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冲压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压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粉未冶金成型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粉未冶金烧结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砂型铸造、气割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锻造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表3:公差等级的选择及应用
公差等级
应用条件说明
应用举例
IT5
用于机床、发动机和仪表中特别重要的配合,在配合公差要求很小,形状公差要求很高的条件下,能使配合性质比较稳定(相当于旧国标中最高精度即1级精度轴),它对加工要求较高,一般机械制造中较少应用。
与6级滚动轴承孔相配的机床主轴,机床尾架套筒,高精度分度盘轴颈,分度头主轴,精密丝杆基准轴颈,精度镗套的外径等,发动机主轴的外径,活塞销外径与塞的配合,精密仪器的轴与各种传动件轴承的配合,航空、航海工业中仪表中重要的精密孔的配合,精密机械及高速机械的轴径,5级精度齿轮的基准孔及5级、6级精度齿轮的基准轴
IT6
广泛用于机械制造中的重要配合,配合表面有较高均匀性的要求,能保证相当高的配合性质,使用可靠(相当于旧国标中2级精度轴和1级精度孔的公差)
机床制造中,装配式齿轮、蜗轮、联轴器、带轮、凸轮的孔径,机床丝杆支轴承轴颈,矩形花键的定心直径,摇臂钻床的主柱等,精密仪器、光学仪器、计量仪器的精密轴,无线电工业、自动化仪表、电子仪、邮电机械及手表中特别重要的轴,医疗器械中的X线机齿轮箱的精密轴,缝纫机中重要轴类,发动机的汽缸外套外径,曲轴主轴颈,活塞销,连杆衬套,连杆和轴瓦外径外等,6级精度齿轮的基准孔和7级、8级精度齿轮的基准轴径,以及1、2级精度齿轮顶圆直径
IT7
应用条件与IT6相类似,但精度要求可比IT6销低一点,在一般机械制造业中应用相当普遍
机械制造中装配式表铜蜗轮轮缘孔径、联轴器、皮带轮、凸轮等的孔径,机床卡盘座孔、摇臂钻床的摇臂孔、车床丝杆轴承孔、发动机的连杆孔、活塞孔、铰制螺栓定位孔等,纺织机械、印染机械中要求的较高的零件,手表的高合杆压簧等,自动化仪表、缝纫机、邮电机械中重要零件的内孔,7级、8级精度齿度的基准孔和9级、10级精度齿轮的基准轴
IT8
在机械制造中属中等精度,在仪度、仪表及钟表制造中,由于基本尺寸较小, 属于较高精度范围。是应用较多的一个等级,尤其是在农业机械、纺织机械、印染机械、自行车、缝纫机械、医疗器械中应用最广
轴承座衬套沿宽度的向的尺寸配合,手表中跨齿轮,棘爪拔针轮等与夹板的配合,无线电仪表工业中的一般配合,电子仪器仪表中较重要的内孔,计算机中变数齿轮孔和轴的配合,医疗器械中牙科车头的钻头套的孔与车针柄部的配合,电机制造业中铁芯与机座的配合,发动机活塞油环槽宽,连杆轴瓦内径,低精度(9至12级精度)齿轮的基准孔和11~12级精度齿轮和基准轴,6至8级精度齿轮的顶圆
IT9
应用条件与IT8相类似,但精度要求低于IT8
机床制造中轴套外径与孔,操作件与轴、空转皮带轮与轴,操纵系统的轴与轴承等的配合,纺织机械、印染机械中的一般配合零件,发动机中机油泵体内孔,飞轮与飞轮套、汽缸盖孔径、活塞槽环的配合等,光学仪器、自动化仪表中的一般配合,手表中要求较高零件的未注公差尺寸的配合,单键连接中键宽配合尺寸,打字机中的运动件配合等。
IT10
应用条件与IT9相类似,但精度要求低于IT9
电子仪器仪表中支架上的配合,打字机中铆合件的配合尺寸,闹钏机构中的中心管与前夹板,轴套与轴,手表中的未注公差尺寸,发动机中油封档圈孔与曲轴皮带轮毂
IT11
配合精度要求较粗糙,装配后可能有较大的间隙,特别选用于要求间隙较大且有显著变动而不会引起危险的场合。
机床上法兰盘止口与孔、滑块与滑移齿轮、凹槽等,农业机械、机车车箱部件及冲压加工的配合零件,钟表制造中不重要的零件,手表制造用的工具及设备中的未注公差尺寸,纺织机械中较的活动配合,印染机械中要求较低的配合,医疗器械中手术刀片的配合,不作测量基准用的齿轮顶圆直径公差
IT12
配合精度要求很,装配后有很大的间隙
非配合尺寸及工序间尺寸,发动机分离杆,手表制造中工艺装备的未注公差尺寸,计算机行业切削加工中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医疗器械中手术刀柄的配合,机床制造中扳手孔与扳手座的连接。
IT13
应用条件与IT12相类似
非配合尺寸及工序间尺寸,计算机、打字机中切削加工零件及圆片孔、二孔中心距的未注公差尺寸
IT14
用于非配合尺寸及不包括在尺寸链中的尺寸
机床、汽车、拖拉机、冶金 矿山、石油化工、电机、电器、仪器、仪表、造船、航空、医疗器械、钟表、自行车、造纸、纺织机械等工业中未注公差尺寸的切削加工零件
IT15
用于非配合尺寸及不包括在尺寸链中的尺寸
冲压件、木模铸造零件、重型 机床中尺寸大于3150mm的未注公差尺寸
IT16
用于非配合尺寸及不包括在链中的尺寸
打字机中浇铸件尺寸,无线电制造中箱体外形尺寸,压弯延伸加工用尺寸,纺织机械中木制零件及塑料零件尺寸公差,木模制造和自由锻造时用
IT17/IT18
用非配合尺寸及不包括在尺寸链中的尺寸
塑料成型尺寸公差,医疗器械中的一般外形尺寸公差,冷作、焊接尺寸用公差

网友:
不差钱肯定是越高越好。差钱就在评估值不值当,选一个适合自已的等级。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用6、7、8,8级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