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如何让某一个零件显示为透明的虚线

楼主(2023-10-10):
因为他下面有东西,不透明看不到袄。所以零件都显示为虚线的话,太密了还不好看

网友:
工程图,不存在透明不透明。。。
要么有线,要么无线,不存在线太多不好看的纠结。

网友:
用“断开的剖视图”进行局部剖

网友:
新版本有这个功能,我忘记在哪里设置了

网友:
增加视图

网友:
用交替的位置视图,把需要透明的部件压缩(隐藏?)了,新建一个配置,只有这个部件(其余部件压缩或者隐藏?),然后在主视图上上插入视图-交替位置视图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想单个零件显示隐藏线吗,可以在想更改的视图中左侧设计树中找到那个零件,右击选择显示隐藏边线

网友:
透明还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