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凸台和没凸台应力相差这么大

楼主(2023-10-10):
带凸台

带凸台

不带凸台

不带凸台

网友A:
兄台,直接用贴图多好,下载附件比较蛋疼

网友:
这都要下载附件?

楼主:
图片补充

带凸台

带凸台

不带凸台

不带凸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直接用贴图多好,下载附件比较蛋疼

帮我看下

楼主:
帮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直接用贴图多好,下载附件比较蛋疼

帮我看以一下

不带凸台

不带凸台

带凸台

带凸台

网友:
分析做不出来不可怕,做出来不敢用才最可怕

网友:
你受力分析力用的总数还是条目对分析结果是有影响的,力一定的情况下受力面积小,压强必然增大

网友:
载荷,约束也介绍下呗

楼主:
受力面积是一样的

网友A:
这是我做的类似的情况,凸台应力并不高。第三张图,是因为只把凸台作为受力面,大了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做的类似的情况,凸台应力并不高

我是用SOLIDWORKS 自带的有限元分析做的,你是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固定约束、载荷介绍下了

网友B:
首先要排除应力奇异,应力突变的地方细化网格,如果没有奇异突变,再看看约束是不是和实际一致,都排除了,说明确实应力很大就需要改变结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SOLIDWORKS 自带的有限元分析做的,你是用的什么软件

creo9,自带的simulate,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排除应力奇异,应力突变的地方细化网格,如果没有奇异突变,再看看约束是不是和实际一致,都排除了, ...

约束都是一样的,不是应力奇异,在小凸台的端面上,只是受力面积一个是整体,一个是组合,总面积都相等

网友C:
318Mpa的不对吧,它旁边都是绿色的啊,只有一个点是红色的话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8Mpa的不对吧,它旁边都是绿色的啊,只有一个点是红色的话不对吧

这个是应力奇异点,在棱线上,网格再细化,电脑跑不起来了

网友A:
你可以排除一下是不是我说的第三张图这种情况
我发的图(1)绿色部分作为受力面,(2)绿色部分+凸台作为受力面,(3)单独凸台作为受力面

网友D:
盲猜,受力分析力用的是条目,带凸台零件两个面都受力3000吨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排除一下是不是我说的第三张图这种情况
我发的图(1)绿色部分作为受力面,(2)绿色部分+凸台作为 ...

是第一和第二,不是单独凸台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排除一下是不是我说的第三张图这种情况
我发的图(1)绿色部分作为受力面,(2)绿色部分+凸台作为 ...

再改了一下按总数,现在对了,谢谢

楼主:
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再检查了一下,力的加载改成按总数,现在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盲猜,受力分析力用的是条目,带凸台零件两个面都受力3000吨了,不知道对不对

对的,果然是

网友:
你这个是受力面积不一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