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加工铸铝的钻头参数

楼主(2023-10-10):
直径6.8.10.12.15钻头分别用多少线速度,转速,进给啊!!!加工铸铝直径8的钻头转速2000,F150;直径15的钻头转速1000,F130很慢嘛??老板给了个活,我估出来一个小时加工时长,客户那边半个小时干完,咋回事???

网友A:
线速60,进给每齿0.1.比如你8的钻头,S=60/8/3.14*1000=2388转,F=2388*2*0.1=477,如果机床有中心出水,加1倍,

网友:
换铝专用刀具,

网友:
干过,25的小摇臂钻,30的孔,深度35,3秒一个,加力杆差不多一米长。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好好学学刀具知识。社区有专门的刀具板块,你可以去找一些资料,深入学习。因为你目前对切削参数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
加工低硅铝和中硅铝,如果你的钻头是硬质合金带图层的,线速度可以达到200-250米每分钟,甚至更高。每齿进给0.15到0.3.
以10毫米钻头为例,加入线速度200,每齿进给0.2. 那么转速=(200*1000)/(10*3.14)=6369, 进给F=6369*0.2=1274
如果你的机床和钻头比较差,那就要适当降低线速度和进给了。

以后有类似问题,可以发到刀具板块,有资深专家为你解答。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是百度来的,200米?你可以试一下,没有中心出水,能给你真接熔了 ,

网友(点评):
呵呵,搞笑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好好学学刀具知识。社区有专门的刀具板块,你可以去找一些资料,深入学习。因为你目前对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速60,进给每齿0.1.比如你8的钻头,S=60/8/3.14*1000=2388转,F=2388*2*0.1=477,如果机床有中心出水,加1 ...

好的谢谢。机床配置,刀具的材料都有很大关系,这个还得看实际情况实际操作了

网友:
机床内冷的话线速度给到200-400,进给每转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