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载荷情况下螺栓强度等级的选择

楼主(2023-10-11):
我现在的工况是,液压油缸的活塞杆需接受轴向冲击载荷,不知道液压缸缸筒和端盖是选用12.9级的螺栓好还是要选用10.9级的,有工程师建议选用8.8级,不知道那种更合理,是因为高强度的冲击韧性差吗,又没有这方面的技术资料,望各位老师指教

补充内容 (2023-10-11 17:21):
现在总载荷2000吨,安装空间有限,螺栓数量36,按载荷计算至少M27的12.9级的。如果换成强度低的8.8级,要么增加数量,要么增加螺栓大小,两者都受空间限制,很是疑惑

网友:
百度搜液压缸技术标准

网友:
螺栓数量足够多,用什么等级都可以。
如果空间紧张,需要精确设计选型,必须进行计算,考虑载荷大小,合理的载荷系数。预紧力的大小,才能确定什么规格什么等级的紧固件。
不知道你的载荷情况,和预紧力大小,张嘴就能定什么等级的,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simulation或者ansys 大法

网友:
根据冲击力大小确定螺栓规格和数量,再考虑螺栓等级问题,一般选用8.8够用,视工况而定。

网友:
先看空间大小,再选螺栓等级,四个10.9的不见得就比6个8.8的好,至于强度其实可以做CAE分析一下还有要注意压力大小,这个很关键,运动频次也得考虑,环境等,就是所谓的工况,没有实际应用场景,说什么都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