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是否可以约束结构在某个方向的变形量

楼主(2023-10-11):
如题,请教论坛里的大佬们,能否约束结构在某个方向的变形量
比如,一块板子往厚度的负方向变形0.2mm 后会有个支撑,大致是这个意思,想要知道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补充内容 (2023-11-20 13:50):
2023.11.20 功能里面找了一轮,目前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后续预计采用添加额外的实体模型方法吧。问题暂时关闭

网友A:
没弄懂什么意思,刚开始没有支撑吗?用接触可以不?

网友B:
不想变形的地方设置为固定支撑,,,,

网友C:
在0.2mm放一块板,连接形式约束无穿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弄懂什么意思,刚开始没有支撑吗?用接触可以不?

感谢回复,不好意思没说明清楚
如下图案例,平板四周四个角施加约束固定,中间施加向下的力,我想知道的是Ansys 是否有一个功能可以指定 平板 部分结构向下的变形量不超过一定量
案例是用来说明目的的,实际的案例就是向下变形0.2mm 后会有个结构件做支撑。
接触功能应该是要创建一个实体结构件作为支撑件吧,我询问该功能的目的就是想确认是否能简化该实体结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变形的地方设置为固定支撑,,,,

谢谢回复,是想要变形量不超过一定数值,直接约束的话就没达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0.2mm放一块板,连接形式约束无穿通试一下?

是的,创建零件也是个思路,但之前在Hypermesh 有个SPC 的功能是可以完成的。就像知道Ansys 是否有相同的功能

网友:
这个我感觉好像要放到优化设计里,可以将变形量作为目标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