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什么原因,有没办法解决。

楼主(2023-10-11):
打开零件,特征变成输入

网友A:
你这个是从中性格式另存成的sw格式吧?   这个零件之前确定是用sw  一个个特征画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从中性格式另存成的sw格式吧?   这个零件之前确定是用sw  一个个特征画出来的吗

是自己用特征画出来的,格式是SLDPRT。没变过。给同事在他的电脑上给模型上加了几个特征。再发过来就这样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他给你转其他格式了,sw画的不应该啊

网友(点评):
确实,sw画的不应该,你问下他是不是给你转格式了还是咋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自己用特征画出来的,格式是SLDPRT。没变过。给同事在他的电脑上给模型上加了几个特征。再发过来就这样 ...

没有转格式,而且双击文件是打不开的,会报错。

只能在SW软件里面选择文件打开。但就是报警说特征缺失。只能生成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