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沉头螺钉标准

楼主(2023-10-11):
GB/T 2673、GB/T 2674这两个标准的沉头螺钉为什么最小是M6?
用M4、M5怎么办?金属用的,不可能用自攻钉,也不可能用木螺丝呀,
而且能买得到这些小于M6的螺钉,为什么标准不给出小于6的螺钉尺寸?
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有个零件上面很多M4沉头孔,
SW软件的自带GB/T 2673、GB/T 2674这两个标准的沉头只到M6

网友A:
那你就别用花型沉头的,改用十字槽沉头(819)或者内六角沉头(70.3)的了

网友:
反正我用的开槽沉头木螺钉

网友:
异形孔向导中可从GB切换到ISO标准里看看,有M3的

网友B:
GB/T 2673.1-2018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别用花型沉头的,改用十字槽沉头(819)或者内六角沉头(70.3)的了

内六角太厚了,有时候板子薄,内六角沉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T 2673.1-2018更新了

看了一下这个版本的确有更新了,可是软件里怎么把新增添加进去?

网友C:
旧版软件没有,你可以自己设定好参数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版软件没有,你可以自己设定好参数添加

谢谢老兄,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D:
我想问一下,solidworks 薄板用哪种沉孔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solidworks 薄板用哪种沉孔比较适合?

先定螺钉,然后看螺钉孔尺寸与板厚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版软件没有,你可以自己设定好参数添加

老兄GBT2673的标准孔,这几个数据哪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