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涨孔设备,想改进设计方案提高效率,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楼主(2023-10-11):
产品见图一,是一条焊管,拉伸成右边的样子。
之前我做过一台,工艺流程(见图二):夹模打开,上料,移到压机压锥口,再移一个位置压平口,然后移到上料位置取出成品再上下一个管料。由于都是单线程工作,效率我是不怎么满意的。
现在想做第二台,我想上下料锥口平口四个工序同时进行,用分度盘结构(见图三),现在难点是:
1、四个夹模要一直保持夹紧状态,不知有没有8路液压滑环,如果有请推荐。
2、锥口、平口工序工作时,夹模要跟随压机上下移动。
3、工作压力挺大的,不知分度盘能否受得住,当然工位我是预想设计成可上下浮动,分度盘基本不承受压机的压力。

另外我想过用普通四柱压机,用一字形布局工件脱模流到下一工位再夹紧,但重新装夹我担心精度有影响,而且这个工件也不好夹,这个方案暂时放一边。

网友A:
居然没裂,,,,,,

网友B:
这种旋转接头是你需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裂,,,,,,

哥,我在线等了很久,你第一个回复呢,能不能提供点建议,或者指出风险

网友(点评):
看到过高频加热,做球封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旋转接头是你需要的吗?

旋转接头我也找到了,但每个工位装个油缸压紧,一是圆盘上重量很重,二是工作的时候圆盘会受力。我看我要推翻我刚才的想法了

网友:
压力机做成卧式的,滑环应该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裂,,,,,,

要么管裂,要么缸裂

网友:
麦哥,这叫翻边吧,不叫拉深

网友C:
旋压效果比较好,
可以冷加工,也可以加热加工 。
头部那里受力不大,也可以焊接,搞个专用焊接治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压效果比较好,
可以冷加工,也可以加热加工 。
头部那里受力不大,也可以焊接,搞个专用焊接治具。

不赞成焊接。

网友:
不太懂,学习姿势涨经验

网友(2024-09-02):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这不是冲床连续模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