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固定环

楼主(2023-10-11):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固定化型号 d25xD45xB15,这个d25表示的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内径,外径,厚度

网友:
是内径。在淘宝一搜,写的特别详细

楼主:
B15是啥

wrn
厚度

网友:
|小弟安安发表于 10-11 18:01 本帖最后由 小弟安安 于 2023-10-11 18:29 编辑

B15是啥
厚度

网友: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