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钣金展开插件

楼主(2023-10-11):
各种钣金展开图
感兴趣的可以下载(从网上搬运的)
https://www.123pan.com/s/457RVv-12JZh.html

网友A: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之前我手机上下载过一个钣金类的APP,其中一些钣金放样计算,我仔细看过,有些地方的计算过于粗略,没敢用。后来我卸载了。PC版的不知道是否有同样毛病,当然不否认,使用插件出图快捷方便。但如果由软件提供的数据不准确,或偏差太大,就不能用了。我之所以专注的钣金展开的计算,原因也在于此,弊端是出图效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之前我手机上下载过一个钣金类的APP,其中一些钣金放样计算,我仔细看过,有些地方的计算 ...

展开软件对于板厚的处理都不太准确,我们要求比较精确的产品都用三维画图,然后偏移面再展开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我曾下载的钣金app,全都卸了,没用。不管怎么放样,数据推算必须准确。软件放样是快捷,后期再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

网友:
大神,你的链接失效了,麻烦能再发一次吗

网友(点评):
发了,软件仅是参考,实际需要修正

网友B(2023-11-30):
过期了  麻烦 在发一下啊

网友(点评):
发了新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期了  麻烦 在发一下啊

对,最好发baidu网盘

网友(点评):
不喜欢baidu云盘,限速

楼主:
https://www.123pan.com/s/457RVv-RqJZh.html提取码:UR2R     永久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