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板出现裂纹

楼主(2023-10-11):
紧急解锁用的2mm PC板,通过4条螺钉固定到金属件上,安装时候螺钉力矩稍大孔附近就会出现裂纹。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烦请大家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加橡胶垫圈

网友A:
看漏了,是锥孔。板太薄,是这样了,只能用林黛玉的手去拧螺丝

楼主:
试过在下边加泡棉胶带,还是一样会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漏了,是锥孔。板太薄,是这样了,只能用林黛玉的手去拧螺丝

客户前两天排查螺钉松紧度,还给弄裂了两块

网友B:
个人感觉是板薄了,螺丝的那个斜面在扭进去的时候撑烂的。

网友C:
试试把孔开大一点呢?不知道这两个零件加工精度如何?

网友:
内孔太大

网友:
用沉头螺丝不行,边缘太嫩了,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板薄了,螺丝的那个斜面在扭进去的时候撑烂的。

紧急解锁,紧急情况下要能打破中间的部分,加厚了打破的难度会提高

网友:
孔开大一点,这种板都太脆,螺丝还要拧紧,很大概率就压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孔开大一点呢?不知道这两个零件加工精度如何?

5个的螺钉,6.6的底孔,已经比较大了

网友:
沉头螺钉的锅

楼主:
好的,跟客户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换盘头螺钉

网友:
一个是薄,一个是粗糙度不行,原则上PC材质扭矩不大是拧不裂的,应该是加工工艺没注意导致沉头锥边粗糙度太大,用力拧紧螺栓摩擦太大直接受径向力了? 没看到裂的图片,猜测。 所以针对楼主的情况感觉可以试试在螺栓下面垫硅胶垫片或者软的隔电垫片,要么让供应商打样粗糙度低的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5个的螺钉,6.6的底孔,已经比较大了

5的沉头螺钉,2个厚的板子,那螺钉不还是凸出来的么?试试薄头螺钉呢?五的也只有1.2厚

网友:
如果只能是这么薄,可以考虑做一个垫套,螺丝作用力是压在垫套上的,用垫套来限位那个亚克力板

网友:
突出来可能不符合外观要求,毕竟你都做了锥孔

网友A:
既然要求可以打烂,那就改成3M贴,粘上去即可,比你小心翼翼拧螺丝要来得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求可以打烂,那就改成3M贴,粘上去即可,比你小心翼翼拧螺丝要来得牢固

可以打烂的是中间部分,只粘上中间不好打烂,估计客户不会同意

网友:
2mm还是太薄了,想不变厚度又埋头,材料不换恐怕很难。
铆接或者蘑菇头螺丝应该好一些,还有一种是螺丝反面固定可以尝试
其实,这东西用环氧树脂胶粘上去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
看看锥孔能不能改成直孔,用盘头螺钉加个橡胶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急解锁,紧急情况下要能打破中间的部分,加厚了打破的难度会提高

不至于紧急干不碎吧,又不是嘤嘤怪,一拳下去,估计再厚点不是问题。

网友:
扭矩扳手控力矩,打螺纹胶防松

楼主:
问设计,答复说用扭矩扳手,控制在0.6±0.1Nm。力度太小需要购买专门的扭力扳手,不知道客户那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