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设备上有个轴,高速钢和渗碳钢问题

楼主(2023-10-11):
进口设备上有个轴,承受很大的弯矩和摩擦,这就要求强度高耐磨性也要好。现在制裁,买不到配件了。自己找人做了很多次,寿命都不长,不是断了就是磨损了。试了多款模具钢都不行。我突发奇想,用高速钢或者渗碳钢表面淬火。我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懂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没学过材料力学吗?分析一下失效原因是静力破坏还是疲劳破坏?

网友A:
想个蛋蛋,这种要热锻后加工,不是你拿现成的材料做,要想耐磨,又韧性好,要热锻成形后加工,硬度不用太高,HRC28-35,表面镀硬铬,镀层1.0-1.5,
热锻,粗加工,热处理精加工,镀铬,磨削,
这样才能保证力学性能,韧性,镀硬铬保证了耐磨性,是要镀硬铬,不是现在的工艺铬,镀要过1MM
这样的工艺,你选 40CR,,45钢都不可能断,也耐磨,

网友(点评):
学到了,谢谢保健哥

网友(点评):
我是瞎说的,除了大保键我比较熟,别的我都是瞎说

网友(点评):
还真不是瞎说,轴要保证心部韧性和表面耐磨性,也可以考虑激光熔附铬层后磨削加工

网友(点评):
春哥难得正经一回,剖析的真专业透彻。

网友(点评):
专业啊春哥,但是锻件成本是不是有点高了,有没有不用热锻的办法

网友(点评):
锻这玩意有点怪,锻过后力学性能提高很多,

网友:
磨具钢太硬了,把那个轴的表面硬度跟芯部硬度打一下,就照着那个搞

网友:
跟直径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个蛋蛋,这种要热锻后加工,不是你拿现成的材料做,要想耐磨,又韧性好,要热锻成形后加工,硬度不用太高 ...

也不是要你模锻,而是自由锻,成本高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个蛋蛋,这种要热锻后加工,不是你拿现成的材料做,要想耐磨,又韧性好,要热锻成形后加工,硬度不用太高 ...

您这个主义好。但是镀硬铬1毫米,会不会脆?🥹

网友(点评):
工艺好就行, 镀厚点,还要磨

网友:
发张尺寸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个蛋蛋,这种要热锻后加工,不是你拿现成的材料做,要想耐磨,又韧性好,要热锻成形后加工,硬度不用太高 ...

我之前给普通碳钢做过碳氮共渗,45或者A3料拿回来用角磨机都磨不动,是很细小的红色火星,特别难磨。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给普通碳钢做过碳氮共渗,45或者A3料拿回来用角磨机都磨不动,是很细小的红色火星,特别难磨。你可 ...

渗过后需要淬火吗?多少钱一公斤

网友(点评):
我当时还年轻,入行不久,就是再图纸上标注,碳氮共渗。后面就交给生产了。以前我们公司特别大,4000多人,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有。拿回来使用发现加工尺寸差点,又磨,根本磨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个蛋蛋,这种要热锻后加工,不是你拿现成的材料做,要想耐磨,又韧性好,要热锻成形后加工,硬度不用太高 ...

镀铬1个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渗过后需要淬火吗?多少钱一公斤

q235碳氮共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