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隐模式下线条缺失怎么办?

楼主(2023-10-11):
win10,creo4.0,突然出bug。装配模式下,消隐模式,线条会显示缺失。怎么办?单个零件显示是没问题

网友:
刷新下??重绘试一下?

网友A:
看着右下角位置装配有干涉,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楼主(2023-11-26):
引用 网友A:
看着右下角位置装配有干涉,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我win系统重装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