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不同规格的方管能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2023-10-11):
之前有个机架都是用120*120*8的方管来焊接成一个底座,上面再焊铁板的形式来做机架的,现在想换成120*100*6,那要怎样才能知道这两种规格的承受力呢?

网友:
受力箭简图都没有?材料力学学过吗?

网友:
有限元分析

网友:
简单点,现在软件都有自带的分析软件,结果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用SolidWorks受力分析就好了

网友:
力等于压强乘以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