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Toolbox配置选项里,这几个选项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如何选择?

楼主(2023-10-12):
生成配置,生成零件,Ctrl-拖动,这三个选项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我选择的是生成零件。SolidWorks版本是2016。
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某个装配体,紧固件都是toolbox生成插入的,然后经过打包、生成新的产品、然后修改等等操作后,有时候,打开装配体会发现紧固件报错,消失不见,诡异的是,比如特征阵列的紧固件,阵列出来的反而正常,源零件反而报错消失。然后还会出现所有的螺钉、平垫、弹垫都变成某种规格的螺钉,还需要再手工一个个的替换。。。打包时选择了包括toolbox。

网友:
我的建议是用生成零件

网友:
如果其他工程师或供应商的sw版本不一样,toolbox会更奇怪, 建议是建立自己的标准件库,从库里复制标准件螺栓出来装配

网友(点评):
打包时选择“包括Toolbox零部件”也不行吗?

网友:
toolbox 的螺栓我只用于simulation分析用

网友A:
不要用
toolbox。 弄个插件,或者自己把常用的 做个文件库

网友(点评):
我自己也积攒了一个库“Palette Parts”,但是总感觉不如直接从Toolbox里面脱出来方便。

网友:
toolbox很不好用,你在电脑上生成了配置,别人电脑上没有的话,装配体发过去可能出问题。
生成零件也不方便,经常是装配好了生成的零件,但是重新打开装配体的时候自动链接回toolbox库文件去了。
我即使生成了零件,也要用sldsetdocprop.exe程序把这个零件的toolbox属性去掉,才能当做标准件库使用。

补充内容 (2023-10-13 07:55):
打包没有影响,它只是让你不缺少零件。但是一样的效果,装配体中引用的是toolbox零件,到新电脑中它就会去toolbox中去寻找。必须把toolbox生成的零件属性去掉变成普通零件,再装配,这时候保存的装配体才能不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
toolbox。 弄个插件,或者自己把常用的 做个文件库

那就用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