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口升降道闸的结构问题

楼主(2023-10-12):
我们单位今年换了个道闸杆,我把它拆了,有一点我不理解,为什么这里面要用弹簧。是不是在杆子放平的时候,用弹簧抵消杆子产生的扭矩?还有,这里的轴,就是图2中连接弹簧、杆子的轴,那直径,为什么要这么大?一个杆子有这么大的力矩、扭矩、弯矩吗?

蓝色的是减速器,和电机连,电机已拆,弹簧是和下面底座连,也就是图右边。我这里把弹簧卸了。弹簧正常状态是处于拉伸状态的。

网友A:
事出反常必有妖。。。。要不你试试把那个轴车成空心薄壁管子,试试看强度够不够。。。。

几米长的力臂,栏杆的自重都能把这杆子给干弯了,信不?

网友(点评):
问题是,经常有杆被撞断,主机不能坏的情况。

网友:
减震器的原理吧

网友:
这东西做得还是不错的,日晒雨淋的,外壳好多锈点,但主要器件设计和工艺处理都恰到好处,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出反常必有妖。。。。要不你试试把那个轴车成空心薄壁管子,试试看强度够不够。。。。

几米长的力臂, ...

但他这里是实心啊

网友:
有个死点或接近死点问题,需要用弹簧力克服。要相信出过N多问题才有现在结构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感谢

网友:
类似电梯里的配重体,平衡力矩用的,杆子放平抬起来单独靠电机减速机的力,就要求电机及减速机力矩很大,有个弹簧做平衡可以减小电机减速机功率,提高抬杆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他这里是实心啊

如果空心的要坏,那么实心的就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负载足够大,大到只能用实心才能满足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