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水平推动实现摆动的机构

楼主(2023-10-12):
大佬们求助,如图有一组长四米的杆(横向排列大概11根),低端连接旋转中心,在上端有电机水平推动杆实现摆动90°±7°,垂直方向变动30mm,红色是-7°,白色是垂直。绿色是+7°,现在问题是杆的运动轨迹是圆弧,有没有什么机构可以补偿他在轴向上的长度。

网友:
。。。。。。。。。这,方法太多了吧。。。。。中间加个板,只推和拉,并不与水平的块固定联接,相互之间可以滑移,不就解决了。

曲型的四连杆机构,你这目前就三个构件,摆杆,水平杆,以及机架,你还差一个随动杆。。。。。

网友(点评):
大佬能画个简图吗

网友:
滑块机构或者连杆机构都可以

网友:
  机械设计,前几页 是不是有个 农村杠杆的水井 打水的结构。  杠杆端就是圆弧运动,水井就是 直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