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轴头键槽公差求问

楼主(2023-10-12):
这个键槽公差不该是+0.06  0吗  ,槽宽正公差还是如图这样 负公差

动力端轴头示意图

动力端轴头示意图

剖视图

剖视图

剖视图1

剖视图1

网友:
GB/T 1095-2003

网友(点评):
可以,手册里查了,了解正负公差含义了 。谢谢

网友:
正负看你应用场景,照着机械手册的三种配合情况标注就行了

网友(点评):
已查阅,了解正负公差的含义应用了。谢谢

网友A:
真做到-6丝,你看装配骂不骂娘
或者直接偷偷磨键反正装里面你也看不见

网友(点评):
哈哈哈,有些就是公差看着符合标准,实际操作差10倍.. 6丝跟0.6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做到-6丝,你看装配骂不骂娘
或者直接偷偷磨键反正装里面你也看不见

我们采购买的平键都减着十丝,放在正常的键槽里都打咣,建议还是量量比较好,我是吃亏吃怕了,所以的我的键槽跟楼主一样都是负公差

网友:
分松配和紧配的

网友:
看这个标准

楼主:
嗯查到了

网友:
加个对称度比较好,我们之前遇到过键槽打歪了,宽度没问题,但是不对称,装不进去

网友(点评):
有道理,下次出图就加上这个

网友:
给负公差?

网友(点评):
负公差 属于正常连接, 正公差宽松连接。 上下两个负公差 属于紧密连接。手册上说,有道理

网友:
那键的制作公差标准是正公差、负公差还是对称公差?不统一装配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