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 如下图

楼主(2023-10-12):
图上这种不规则倒角是怎么实现的  外壳顶面是两个角度圆弧面,还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可变倒角吧

网友B:
把你要倒角的边换成D1×D2形式的,然后两条边分别参考不规则的两条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倒角吧

可变倒角? sw有这个功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要倒角的边换成D1×D2形式的,然后两条边分别参考不规则的两条边

就是先把这个边弄成直角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变倒角? sw有这个功能嘛

圆角-多半径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变倒角吧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角-多半径圆角

这个我试了 但是不是客户那种效果  我感觉是客户直径拉伸切除出来的不规则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