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失效问题求助

楼主(2023-10-12):
车间同一种设备,在同一个车间,用了两个厂家的滑块,THK和上银的,然后发现THK的滑块、使用寿命很短、平均四个月。上银滑块目前用了两年多。
都是选用的35系列。
车间工况是洁净车间(光纤光棒行业),滑块附近温度30-40度,环境中有腐蚀性元素(车间存在腐蚀情况),滑块安装在一个上下运动的载台上,载台运动速度最快300mm/min,属于低速运行,且运行频率极低。

载台本身还有一个左右运动的负载。负载运动至最远端时,滑块受力最大。
目前分析方向有几个:
1、滑块载荷过大。考虑增加滑块数量;
2、考虑环境恶劣,导致保持架故障磨损,滚珠在轨道中运行不顺畅,导致两端的密封挡板被顶开;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个问题困扰大半年了、

网友:
换我们的滑块

网友A:
你们的轨道不加孔盖的吗

网友:
这叫洁净车间?

网友B:
看图片导轨上看着全是锈,力矩又大,没卡死珠子不顶出来才怪,估计导轨得选不锈钢采值再加防腐镀层,定期更换导轨油脂

网友C:
有个疑问,为什么只说滑块,不说导轨呢?难道只换滑块,不换导轨吗?每个厂家的导轨截面是不同的,包括里面的滚珠直径都是不同的,预紧力都是不同的。。。。有些还需要自己选择。。所以按道理不同品牌的产品的寿命肯定有区别,但是区别这么大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
导轨沾附异物太多,时间长滑块滚珠会挤压移位卡顿,导致保持架破损。生产环境所致,只能装防尘罩隔离

网友:
丝杆、轨道不平行,有横向扭矩,憋了

网友:
你们装的时候打平行度了吗?同时用两条以上的滑轨,安装的时候都要打平行度,或者用零件挖槽做平行度限制,低负载看不出来,负载一高,使用时间稍微长点,不平行的滑块就因为受力偏心,憋死,或者珠子滑出来报废。

网友D:
有能使用两年的不就已经很好了吗?

网友(点评):
你这话说的,正常用,设计合格,用20年,我这机器,也是THK,速度F30000最快,用了15年没有明显磨损,怎么可能磨损

网友:
我这也是用THK,正常用,负载400KG,最快速度F30000,一直在工作,用了15年,没有明显磨损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我补充一下情况。
目前车间有腐蚀情况,所以我认为滑块寿命异常短的原因,主要在负载大,滑块可能有杂质两个方面。但是由于设备的特殊性,整体更换导轨短期内不好操作(设备高温不能停机,停机即报废)。
所以我在想能否局部改进。目前实验中的方案是增加滑块,由4个增加到6个。目前两个月无异常。
下一个方向,是去除滑块中的保持架。目前选用的型号带保持架,而在同一个车间使用的同一种设备,上面选用的上银滑块,使用两年目前没坏过。对比两个滑块的区别,1是选用的上银滑块不带保持架,2是上银滑块带有一个自润滑块。
上面就是目前的一点点想法,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导轨上看着全是锈,力矩又大,没卡死珠子不顶出来才怪,估计导轨得选不锈钢采值再加防腐镀层,定期更 ...

你好,生锈的确是头疼问题,在想办法解决。您说的更换导轨油脂是指的定期注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轨道不加孔盖的吗

你好,的确没有加,请教下加了会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点评):
防尘孔盖,就是防止异物从轨道间隙进入滑块内部,看这环境要不要基本没区别。加上孔盖,长打润滑油状况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为什么只说滑块,不说导轨呢?难道只换滑块,不换导轨吗?每个厂家的导轨截面是不同的,包括里面 ...

没有换滑块。是同一种设备,在早期设备上选用的上银的导轨和滑块。后来新设备设计的时候,不知道公司什么原因更换成thk的导轨和滑块。结果大批量出问题。

网友(点评):
换厂家是要慎重。但也不一定就是thk的不好,也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需要排除这个因素。这个必须配套,而且高度宽度尺寸是不是一样?预紧力是不是一样?这些因素一并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能使用两年的不就已经很好了吗?

我目前也是奢望能两年都不错了。目前使用的thk这几台设备,平均寿命三个月。使用两年的那个设备装的是上银滑块。
但是两者的负载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选用的35的规格。所以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生锈的确是头疼问题,在想办法解决。您说的更换导轨油脂是指的定期注油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