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10-13):
最右侧的尺寸DS19是什么意思,对边,四方,六方,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补充内容 (2023-10-20 21:55):
材质是316不锈钢,R2的加工方法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专用刀具?

网友A:
像是鬼佬的图纸,DS表示外径。
这个图感觉丢了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出的很粗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是鬼佬的图纸,DS表示外径。
这个图感觉丢了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出的很粗糙啊

请问图中孔内的圆角如何做出呢

网友:
螺纹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图中孔内的圆角如何做出呢

网友:
没有相对应的成型刀具吗

网友B:
错了,外面孔径小,有成型刀具也进不去,没看仔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错了,外面孔径小,有成型刀具也进不去,没看仔细

你什么材质?

先考虑车,不行就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材质?

先考虑车,不行就电火花。

我是看到他的图纸,考虑这个活的加工的时候问了一下这个孔内弧形是如何干比较好,电火花成本很高了,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