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的标准,难道错了?

楼主(2023-10-13):
左边的标注方法我经常用,难道用错了?各位怎么看

网友:
我觉得楼主没表达清楚问题,但凡评论就算断章取义嫌疑。

网友:
问如果我必须要求这个公差怎么办?车间直接说做不了?还有你手里的是设计图纸还是工艺图纸?

网友:
未加工的边形状误差可能会比较大,精度不好控制。如果是比较规整的边,这么标也没错。

网友:
主要是两个孔的相对位置,至于与未注尺寸周边没有太大关联。其实对于尺寸公差的表达有“三统一”的原则:1.设计基准与装配基准统一。2.装配基准与制造基准统一。3.制造基准与检测基准统一。

网友:
你的公差都±0.5了,标不标注区别也不大。

网友(点评):
不标的话,怕不怕工人给你干到±1?

网友(点评):
这么说那就是抬杠,那你300也没标公差,是不是可以加工成290? 有的公司会在技术要求里写一句未注公差按GB/T1804- f/m/c/v 有的就是自动默认按公差等级最低一级13级公差

网友:
说有精度吧,又是正负0.5,一个毫米的偏差在这里,说没有吧,你又搞了一个在这里,入行这么久了,我有时候看到别人的图这么大的公差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标。望各楼层指教一下!

网友(点评):
怕有离谱的加工师傅

网友(点评):
标了就相当于提示我这里有要求,不能瞎干。

网友A:
这个有没有明确的规范呐,靠自己感觉大概的尺寸公差是不是不严谨?

网友:
标公差是为了装配,有装配风险就标,未加工边保证不了就光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明确的规范呐,靠自己感觉大概的尺寸公差是不是不严谨?

是的,不但不严谨要是遇到杠精你还不占理,还要被社死一遍,所以,公差这个玩意能抄书就抄书,避免杠精找事。

网友:
标注说明指的是未加工边 。   你图纸中有没有添加说明“未注线性尺寸公差GB/T1804-2000-m”和未标注其余粗糙度数值。如未标注的,并且毛料其余未标注粗糙度为毛面符号,则对方加工挑你这个是没毛病的,只能说他们机加车间没有要求规定他们。如果是301长度尺寸还符合你的这个公差范围不 ±0.5以不属于未标注线性公差标准范畴,你图中给的孔距根据国标是±0.2。

网友:
我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
加工工序有问题吧,边都没加工完呢就先加工孔了,边不精准怎么对刀呢,刀对不准孔的误差得多大,我觉得左图标注没问题啊,每个图纸要求不一样,假如图上得孔是定位孔,未加工的边就是基准面,有个公差很正常啊,我经常这样标????

网友:
单看图纸两种都没问题,只是前面的图  费用高点。

网友:
借楼我问个事,那你们遇到焊接工艺上,怎么标准公差。有老板说手工焊接,没法确定公差多少……这咋搞,给多少公差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