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小白发问

楼主(2023-10-13):
问了加工的厂家,说是买过来的Q235碳钢镀锌板,图纸上怎么表示镀锌板的强度呢,在材料明细表中材料的那一栏简单写一个镀锌板?求各位大神解答

补充内容 (2023-10-13 17:04):
各位大神 我的表述有问题,一开始我的疑问是:因为厂家说是买的镀锌板,镀锌板有很多种,如果只在材料明细表中材料一栏只写镀锌板而而不标注其他,其他人读图的时候该怎么判断这块镀锌板的屈服强度。现在已经解决

网友A:
不理解楼主提的强度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材料,屈服应力不是写明235MPA了吗

网友B:
什么强度?热处理硬度吗?

网友C:
材料写q235,技术要求里写表面处理: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楼主提的强度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材料,屈服应力不是写明235MPA了吗

我问了老师傅说是在明细表材质那一栏写一个镀锌板就可以了,但是我奇怪的是只写一个镀锌板又表示不出他的屈服强度,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Q235镀锌板 就这样写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强度?热处理硬度吗?

其实就是屈服强度,我说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Q235的屈服强度不就235MPa吗

网友:
问题是楼主可能自己都不理解自己提问什么,我们只能懵逼
镀锌只是改变了表面性能,对材质性能改变基本忽略,和Q235板没区别

网友(点评):
我感觉他可能是不知道Q235的Q代表的含义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写镀锌板还是写Q2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写q235,技术要求里写表面处理:镀锌

他这块材料后面表面处理还要再喷涂,难道要写镀锌后喷涂吗?镀锌板是加工厂家说买来就是镀锌板,所以我很纠结

网友(点评):
用啥材料标明在标题栏,其他的硬度要求,表面处理啥的都在技术要求说明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直接写镀锌板,你要写Q235,镀锌,人家就会买Q235,再去镀锌,价格会贵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块材料后面表面处理还要再喷涂,难道要写镀锌后喷涂吗?镀锌板是加工厂家说买来就是镀锌板,所以我很 ...

技术要求里写喷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屈服强度,我说的有问题

Q235A本身就已经告诉你是什么钢材了,还要标什么屈服强度?没必要也不需要,如果是镀锌板,那一定是薄板了,原材料本身就已镀过锌了,是成品镀锌板。

网友:
那楼主到底是要问什么?

网友:
Q235A,B,C,D不一样的,把等级写上就不用写强度了,只要求表面处理是镀锌就OK了。

网友:
通常有硬度要求是放在热处理那里写的,屈服强度的话,基本上除非是比较精密的仪器,要不然就大概估一下负载然后给个安全系数(安全裕度?)进行选材,如果是比较精密的仪器,那就更简单了,材料的强度是设计确定,工艺规划,供应商提供符合要求的物料,如果需要特别重要的要求的话,你定的屈服强度在技术要求里面提一下就行,但是你提了的话,质量那边就要在来料检验的时候就要检验这个项目,就要确保你们公司有现有的设备(认证是否必要不清楚),对于不精密的仪器,一般不要求对屈服强度进行校核,如果不放心的话让供应商提供原材料检验报告之类的文件(通常这个是采购或者来料检验跟进)。
关于镀锌后喷涂。我记得镀锌板是可以直接买现成的,喷涂主要是影响尺寸,不影响屈服强度,你需在技术要求里写一下图纸标注尺寸为喷涂后尺寸。
我连蒙带猜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另外,如果是买来的镀锌板,技术要求里要提供喷涂的信息的,直接写喷涂使用的材料和要求(具体都有什么要求我忘了)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当时喷涂主要是外观要求,不涉及功能要求,所以也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了老师傅说是在明细表材质那一栏写一个镀锌板就可以了,但是我奇怪的是只写一个镀锌板又表示不出他的 ...

先了解一下,为什么叫Q235

网友:
你应该不是机械专业毕业的

网友(点评):
敢问就目前中国的大学出来的有几个能知道Q235,我机械专业毕业在厂做了三年小白才知道游标卡尺怎么测量,q235,热处理,什么气缸选型的,学里学学的都是太高大上了

网友(点评):
我大学没咋听课都知道Q235,游标卡尺中学物理就教了吧,你这说的也太离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了解一下,为什么叫Q235

本来感觉他们讨论的停严肃的,突然看到你的评论就笑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块材料后面表面处理还要再喷涂,难道要写镀锌后喷涂吗?镀锌板是加工厂家说买来就是镀锌板,所以我很 ...

买镀锌板,加工,然后去喷涂(喷塑),这是基操。

网友:
去查查 标准 这样的问题明显就是 啥资料都没查啊

网友:
基础知识

网友:
1、去看一下材料手册,以及相关的国标;
2、第一条如果看懂了,第二条就没必要了;
3、如果看到第三条了,去市场问一下卖材料的,买东西的永远没有卖东西的精。

网友:
表面处理栏  写镀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