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紧对轴承有哪些好处?

楼主(2023-10-13):
所谓的轴承游隙,即指轴承在未安装于轴或轴承箱的时候,将其内圈或外圈的一方固定,然后便未被固定的一方做径向或轴向移动时的移动量。
根据移动方向,可分为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游隙对于轴承的使用也非常的重要。

轴承游隙六大事项:1、运转时的游隙(称做工作游隙)的大小对轴承的滚动疲劳寿命、温升、噪声、振动等性能有影响。
2、测量轴承的游隙时,为得到稳定的测量值,一般对轴承施加规定的测量负荷。因此,所得到的测量值比真正的游隙(称做理论游隙)大,即增加了测量负荷产生的弹性变形量。对于滚子轴承来说,由于该弹性变形量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3、安装前轴承的内部游隙一般用理论游隙表示。
4、从理论游隙减去轴承安装在轴上或外壳内时因过盈配合产生的套圈的膨胀量或收缩后的游隙称做“安装游隙”。在安装游隙上加减因轴承内部温差产生的尺寸变动量后的游隙称做“有效游隙”。
5、轴承安装有机械上承受一定的负荷放置时的游隙,即有效游隙加上轴承负荷产生的弹性变形量后的以便称做“工作游隙”。
6、当工作游隙为微负值时,轴承的疲劳寿命最长但随着负游隙的增大疲劳寿命同显著下降。

因此,选择轴承的游隙时,一般使工作游隙为零或略为正为宜。另外,需提高轴承的刚性或需降低噪声时,工作游隙要进一步取负值,而在轴承温升剧烈时,工作游隙则要进一步取正值等等,还必须根据使用条件做具体分析。

预紧对轴承有哪些好处什么是轴承预紧?

一般滚动轴承在工作状态下都具有一定的游隙。但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在配置轴承时,通过一定的调整方法使轴承获得一定的内部载荷,以负游隙状态使用,这种使用方法称为预紧。
预紧对轴承有哪些好处?对滚动轴承而言,适当的预紧可以有以下好处:1、提高旋转精度。轴承预紧后,消除了内部游隙,每个滚动体都承受着一定的预载荷,从各个方向支承着套圈,可以提高旋转精度,使轴在轴向和径向能正确定位,提高轴的旋转精度,如机床主轴轴承和测量仪器等。

2、提高刚度。滚动体与滚道接触处都是弹性接触,可以把滚动体看作弹簧。有游隙的轴承,只有受力方向的几个弹簧支承。预紧后的轴承,各个方向都有弹簧支承,而且有一定的预压量,承受载荷的滚动数目比有游戏时多,因此可以提高刚度。球轴承中,球与沟道的接触变形与载荷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随着预载荷的增加,接触刚度提高。
3、提高轴承的寿命。预紧后,受载滚动体数增加,每个滚动体受的载荷减小了,同时可以把载荷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每个滚动体上,所以可以提高轴承的寿命。

4、提高轴承的阻尼和降低噪声。预紧使滚动体与滚道间建立起稳定的油膜,提高了滚动体与滚道间的阻尼,可以提高支承结构的动态特性和降低噪声。

5、改善角接触球轴承的动态性能。在高速旋转的角接触球轴承中,适当预紧可以防止钢球发生陀螺旋转,防止或减小钢球的公转打滑,还可以控制钢球的自旋滑动。

6、抑制振纹和摩擦磨损。外球面轴承实际上是深沟球轴承的一种变型,特点是它的外圈外径表面为球面,可以配入轴承座相应的凹球面内起到调心的作用。外球面轴承主要用来承受以径向负荷为主的径向与轴向联合负荷,一般不宜单独承受轴向负荷。用于低粗糙度加工机床的无振纹加工,或经常起动和停车需控制摩擦磨损的机构中。

7、控制滚动体公转及自转的打滑现象。带座外球面轴承此类轴承在设计上也具有一定调心性,易于安装,具有双重结构的密封装置,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轴承座一般是采用铸造成型。带座轴承是润滑脂密封型深沟球轴承和各种形状的轴承座组合而成的高精度组件产品。轴承组件可以通过几个螺栓直接安装到机械装置的主体上,具有调心功能,能够进行润滑脂的补充等,是一种安装使用都非常简便的产品。如用于高频电动机中使用的向心推力球轴承和喷气发动机上的圆柱滚子轴承等。

8、补偿运行中的磨损。轴承在运转中会因为磨损而导致游隙的增加,这种情况可以通过预紧来补偿。

网友:
好处是减少寿命,能更快换轴承,增加轴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