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小车上的伺服电机选型步骤?

楼主(2023-10-13):
网上没找到这种类型的教程,具体想法是伺服电机先传动到二级齿轮减速再传到车轮,最大爬坡角度30°,现在没有思路,有没有大神能点拨一下

网友:
先算负载,就是要加到电机上的所有负载,然后预订的速度,通过速度,大概定电机类型,比如伺服?步进?调速?
计算电机在该速度下的可承受负载,
说白了,先定好是那种类型的电机,然后计算负载和速度。

网友:
30°的波度角啊,这么大。 首先计算坡度角下车辆启动所需要的扭矩包括(1、坡度角情况下利用理论力学计算车轮与辊道的正压力,童工核算出最大静摩擦力,还要计算出轴承的滚动摩察力计算出需求牵引力F。2、已知小车的速度V和加速度a,结合牵引力F,计算出电机的功率。3、验证电机启动功率,根据加速度a和时间s和启动扭矩计算出转动惯量,并根据惯量比1:1---1:10之间选择,比值越大,系统的响应越快,但精度也会相应下降。4、最主要的一点启动扭矩选型时如果过大,会造成车轮打滑,增高加速度时间。这里要明确打滑的临界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V小车?

类似吧

楼主:
大佬能请教一下吗?
我定车直径为240mm
我现在计算出了一些电机参数,但感觉不太对,
请问平地和爬坡时要分开讨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