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距6米同步带设计注意点

楼主(2023-10-13):
最近有个需求,两根导轨,配个同步带要传动40kg左右的一个小仪器,速度300mm/s,主从动轮中心距6米左右,定位精度0.2mm以内,水平布置
以前没设计过这么长的导轨模块,根据以前的经验同步带做到三四米以上好像就不太适用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先假设可以用这么长,自己能想到的注意点也就下边几项
1.同步带中间下沉,需要张紧力大一些,中间可以增加不锈钢钣金支撑
2.从动轮张紧的调节距离要留的大一些(查表大于中心距的1%)
3.同步带会蹭带轮的挡边,造成磨损,异响(不知道解决办法)
4.拖链会翘起,需要做些限位
麻烦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帮忙看看,6米中心距是否能用,能用的话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谢谢啦

网友:
6米,建议换齿轮齿条,是在不行的话,把电机和行走机构连接,同步带两端固定。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好,位置精度容易控制。如果没有位置精度的要求,那么理论上同步带甚至链条都可以。要看工作场合对传动的要求是什么,比如精度,噪音,耐磨性,运动平稳性,是否有卫生要求,安全要求等

网友:
1、从描述分析,你这属于输送类的传动,可以使用聚氨酯类(白色,内钢丝)接驳的同步带,此类同步带所根据实际要求接触,不受长限制。
2、中心距六米,中间可以使用隋轮解决。
3、小尺寸的同步带轮默认都有档圈(具体使用什么尺寸的缺参数),不需增加其它挡板。
4、调整的中心距如空间不限,中心距的1%没问题的。
我们专注在传动件生产、研发二十余年,有问题随时沟通1397166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