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的长度为什么短了

楼主(2023-10-13):
学着抖音做一个可伸缩的皮带输送机

对着下方计算出的数据  购买皮带

实际废了好大的力气才装上  但是伸缩的距离又不够了   无奈后来又重新购买 加长了100mm

我以为是软件的问题   后来导出CAD  又算了一遍皮带长度(算的内圈长度)确实是2095左右,即使是算外圈也是2110  根本差不了多少

加长100mm后   才和图上的效果差不多,一直也没搞懂啥原因  是不是弯折太多,皮带有损耗啊

网友:
是不是往一个方向调会越来越紧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抖音链接发一下

网友:
2.56 ygb:/ p@d.nd 05/16  伸缩皮带输送机# 伸缩皮带输送机 # 机械 # 机械设计 # 机械原理  https://v.douyin.com/idD82D1P/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网友:
多弯的皮带是要严格按中性层算长度,一般三弯以下的就无所谓

网友:
没有尺寸,看不出什么问题。从描述看,装就很费事,跟是不是伸缩没有关系,就是计算短了。至于伸缩长度不够,那就要看结构设计的问题了,跟皮带短没有关系,是原来的设计就没有考虑这么大的伸缩长度。

网友:
皮带有一定厚度,绕在轮子上而且不同方向的,要考虑皮带中心不变层位置,皮带比较软,可以压缩,中心层偏皮带中心,皮带比较硬,中心层偏靠近轮子表面,所以理论长度不是简单的周长算一下就行了,还要考虑皮带水平安装自身重力行程的张紧力,牵扯到皮带设计的最好加上可调惰轮,灵活安装,后期皮带使用久了拉伸变形长度拉长了还可以灵活调节

网友:
错几个毫米可能是你用软件的问题,错100mm可能就是你自己机构设计没理解透彻

网友A:
你这算法不对,皮带和拖链一样,计算长度不是根据内圈和外圈周长,而是算中心线长度.还有就是需要考虑皮带自身的张紧力(和装配有关).另一方面,皮带制造厂家制造的皮带会比计算的短,这是默认的.所以你的张紧装置初始安装应当取中间,可以向两侧调节松紧.你再重新算一遍试试,记得加上皮带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法不对,皮带和拖链一样,计算长度不是根据内圈和外圈周长,而是算中心线长度.还有就是需要考虑皮带自身 ...

中心线长度     总不会超过外圈吧    外圈和内圈就差15mm         这是2mm的皮带   也不是时规皮带那么厚

我设计的肯定调整都在中心的

所以 我也没搞明白错在哪

网友:
量下实物上几个轴的位置,再调整3D,在CAD上分段测,直线长度1,圆弧长度2,直线长度3,圆弧长度4,.........再在实物皮带上按长度做标记,转动皮带,标记对齐,看下哪里出入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