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建模是用锐龙的CPU还是英特尔的好

楼主(2023-10-14):
我看锐龙的CPU普遍比英特尔价格低,所对应的笔记本价格也是比安装英特尔低,比如锐龙r7-7840hs 这款CPU不知性价比如何

网友:
这款CPU性价比很好,我印象中好像是7nm制程,集显好像也到了4g。不安装独显这个CPU应该非常不错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不都是公司统一配的电脑么?配啥用啥,我这台式的还是10代i7+1660s,前阵子加了内存到32G,笔记本是打算自己在家画啊

网友A:
CPU主频选高一点的,独显选专业卡,有大装配体需求显卡A2000 6G往上,小的话P1000足够.inter和AMD的CPU都一个样,最重要的是显卡必须兼容,一旦装好软件运行没问题,就不要再更新微软系统和CPU显卡驱动.还有就是机械工业软件很容易有bug,最重要的还是后期自己的适应和调试

网友B:
sw吃单核性能,这两年amd的单核性能好像还可以,追上去甚至反超了,但是你工作用还是别买amd,你买amd遇到系统问题你会觉得这是amd的优化问题,买英特尔你只会觉得这是sw的问题  总之就是,干活别买amd,你不知道他优化没优化,出了问题浪费时间能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主频选高一点的,独显选专业卡,有大装配体需求显卡A2000 6G往上,小的话P1000足够.inter和AMD的CPU都一个 ...

赞同A2000 8G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吃单核性能,这两年amd的单核性能好像还可以,追上去甚至反超了,但是你工作用还是别买amd,你买amd遇到 ...

赞同13代i7或9

网友(点评):
13带i7就足够了,主板和散热都能省一大笔钱,不缺钱的花可以上i9,上i9要配9系主板溢价太多,散热还得加钱,正常来说i7是最合适的,剩下的钱全拿去加到内存条和显卡上能舒服很多

网友(点评):
要不我开个帖子讲讲配置?怎么感觉今天好多人问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吃单核性能,这两年amd的单核性能好像还可以,追上去甚至反超了,但是你工作用还是别买amd,你买amd遇到 ...

大佬开贴吧,我来点赞~

网友(点评):
分台式机,笔记本,工作站,单位用,自己用,分门别类吧

网友(点评):
这些都是交叉的啊,我感觉分台式和移动平台两种就行,工作站说实话一般人不太会考虑

网友(点评):
高端的台式和入门级的台式工作站相比差距不大,想要那种时间持续满载运行的工作站价格就有点太高了,对我们这些机械农民工来说太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吃单核性能,这两年amd的单核性能好像还可以,追上去甚至反超了,但是你工作用还是别买amd,你买amd遇到 ...

马上双11了,所以现在就适合开始筹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吃单核性能,这两年amd的单核性能好像还可以,追上去甚至反超了,但是你工作用还是别买amd,你买amd遇到 ...

来吧,展示~

网友(点评):
下午吃完饭摸鱼写,哈哈

网友:
CPU我只认大,只要有手掌大的都好用,买小的不行,尺寸最少要40*60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吃单核性能,这两年amd的单核性能好像还可以,追上去甚至反超了,但是你工作用还是别买amd,你买amd遇到 ...

这一款,请好好怼一怼。

1) 12代i7,主频要高;
2)A2000,8G;
3)32G内存;
4)4K屏
5)SSD,1T;

网友(点评):
我的目标和lz一样,移动办公。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个就可以,机械行业移动办公足够了,单核够强,内存足够就行,a2000也很不错,低功耗专业卡,基本上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有,也没啥明显短板,就4k屏没什么用,看看能不能换个便宜点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款,请好好怼一怼。

1) 12代i7,主频要高;

处理器加速频率 4.7GHz 处理器品牌 Intel 线程数 20线程 CPU型号 i7-12700H CPU集成显卡 Intel集成显卡 CPU类型 第12代智能英特尔酷睿i7处理器 核心数 十四核 处理器基准频率 2.3GHz

个人觉得,12代i7-12700H性价比最高。

网友(点评):
单核和桌面端12400差不多了,我感觉足够了

网友(点评):
对抗intel挤牙膏割韭菜,选用i7-12700H,绝对良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一款,请好好怼一怼。

1) 12代i7,主频要高;

一般是2.5K,感觉分辨率越高,可以显示越多细节,补偿笔记本屏幕比台式机小的缺点。

应该对于长期电脑前工作的近视画图工,应该友好一点吧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的,2k是4k的等比缩小,很多软件你2k屏幕看反而更模糊,很多时候都会有什么软件缩放异常等问题,看起来更操蛋,比方说某些选型软件,1080p能接受就1080p吧,或者换个大点的4k屏幕都行

网友(点评):
2k就是1080p转4k他再缩放50%搞出来的东西,有些地方反而会更模糊,其实很好理解,一个点边变四个是等比变化,变两个他就不是了,上下或者左右就会漏两个像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2.5K,感觉分辨率越高,可以显示越多细节,补偿笔记本屏幕比台式机小的缺点。

应该对于长期电脑 ...

机械农民的电脑选购基础知识及硬件提升思路 - 基础知识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