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一分为二

楼主(2023-10-14):
装到一根轴上,这根轴不好拆,所以想把这个链轮一分为二拼装上去可以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只要两半链轮各自固定牢固就可以

网友:
有图好分析 。

网友:
这样用过,注意选偶数齿,开缝在齿底,别忘了定位销

网友:
链轮用涨套连接就容易拆下来了吧?链轮还是建议用奇数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