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与45钢, 哪个的价格贵一些? 一般哪种会被假代替??

楼主(2023-10-14):
Q235与45钢,  哪个的价格贵一些?  一般哪种会被假代替??

网友:
你真是人才,这玩意还有假的?现在小钢厂都倒了,深圳这里就几家供货,这玩意能有假,暂时两种价差几毛,现在都按一种价,在5.6左右

网友:
进口的贵一点,,,,

网友:
肯定是45贵呀。45的名字叫:45号优质碳素结构钢,q235又称为A3钢,是普通碳素结构钢。

网友:
真的贵一点

网友:
建议lz去钢铁材料铺去逛逛,不要纸上谈兵

网友:
Q235可以说是常规里面最便宜的了,45的贵,强度也是45好一些。

网友:
一般来说不锈钢有假的概率大点,
这两个里45钢稍贵,但是不是巨量的话,价格也差不到多少吧,再怎么假也顶多品质稍差一点,基本也还是能用。

网友:
这两种不用考虑有假的,没必要做假

楼主:
换个方式问:  45被235替代了,害处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方式问:  45被235替代了,害处大吗??

看来又是计算机专业转机械行业的,45可以热处理调质用于重要零件,Q235用于不重要的零件。有啥坏害处?机器坏的快,卖机器的老板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方式问:  45被235替代了,害处大吗??

你是认真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方式问:  45被235替代了,害处大吗??

害处大,45钢能淬火,Q235淬不上火,换了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