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功能的工业显示屏才算好啊?

楼主(2023-10-14):
(图片)

网友A:
(๑•̀ㅂ•́)و✧:;有機械按鍵,
整機三防,接口豐富,外接音箱,外接鍵盤鼠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df吗

你是说技术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df吗

你是说技术参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有機械按鍵,
整機三防,接口豐富,外接 ...

工业显示屏也要鼠标接口吗,不是一般都是触控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技术参数吗?

Co., Ltd.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 Ltd.

所以这个显示屏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显示屏可以吗?

没有交代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交代重点。

就是放高机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放高机上面

二次开发接口?图形界面开发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放高机上面

什么叫高机?

上位机?

网友:
@youhun200 朋友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