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法兰内孔椭圆,想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23-10-14):
内孔绿色线部分圆度0.006,但是红色部分有0.025,材料是铝材ADC12,绿色孔110大。大神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把刀镗的,锻造毛坯,余量单边0.5。
内部分析是夹头没镗好,或者装夹没到位。

网友:
锻造毛坯,单边余量0.5,能全部加工起吗?

网友:
精度要求这么高吗

网友(点评):
红色部分放轴承的,超差影响使用

网友:
一句话,没加工好。

网友:
图上确定不是贯穿孔的,这个是不在中心的贯穿孔造成的

网友:
两个位置的圆度差的太多了,是不是镗完变形了呀。

网友:
加工完后,保持夹持态测一下圆度,松开再测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点评):
好,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装夹哪个位置?

网友:
线速度不一样

网友:
卡爪部位变形大,没毛病。这种高精度的法兰,从加工之初就应该用工装,不能用卡爪。

网友(点评):
回头试试

网友:
装夹变形导致,解决思路有两个方向:
1. 从图示看装夹应该在中间外圆,如果原来用硬爪,可以改软爪试试;
2. 从夹外圆改为压端面

另外装夹过程中可以压一块百分表,可以直观控制装夹变形量

网友(点评):
好的,回头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装夹变形造成的,所夹持部位为毛坯面,容易造成装夹变形,可以考虑增加一道车中间夹持部分外圆的工序,或者如楼上建议的夹紧方式改为轴向夹紧。另外想问一下,ADC12为铸造铝,适合锻造成型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我写错了,是铸造的,没注意锻造和铸造的区别

网友:
红色部分壁厚是多少?夹紧力是多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夹紧变形了。

网友:
调整一下夹紧力

网友:
1,夹持变形
2,两个孔同时镗的时候导致刀具震动
基本上只有以上两个可能。

网友:
夹持造成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