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题,液压同步

楼主(2023-10-15):
两组油缸,相同缸径相同行程相同负载(见图)。一条管两边同翻边,如果两边油缸不同步,夹模不可能完全纹丝不动的把管料夹住,先受力的一侧会把管料推到另一侧(推动位移可能很小),这样会导致两端尺寸不一样、管料拉伤。

有什么方案能比较精准的同步两个油缸?

以前我用过分流集流阀,能同步精度3%以内,但每次都要能到达行程终点。不知这个案子,能不能用这个阀同步

由于预算有限,伺服液压不考虑

楼主:
用比例阀+位移传感器,可行吗?对这个不了解呢

网友(点评):
能用机械解决就用机械,机械稳定可靠,用一个缸,用连杆解决,

网友:
用一个缸不就解决了,还省了个缸,用一个缸就完美解决了

楼主:
吸取春哥的教诲,改成一个油缸了。
晚点发结构图

网友A:
先受力的一侧会把管料推到另一侧(推动位移可能很小)

麦哥上面不是还有一个油缸压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取春哥的教诲,改成一个油缸了。
晚点发结构图

先说一句,跷跷板出来,也会存在缺点的。两个方案对比也好,看你更不愿意接受哪个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哥上面不是还有一个油缸压着?

胸弟,系滴。这个方案想得我头大,就是卡在工位转移这里。想了多种工位转移方法,都一一自我否定。
工件两端有冲头,上下有夹模,可以理解被机构全包围,而且全是重型油缸包围,机械手无从摆放呀,见示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胸弟,系滴。这个方案想得我头大,就是卡在工位转移这里。想了多种工位转移方法,都一一自我否定。
工件 ...
想了多种工位转移方法,都一一自我否定
愿闻其详

网友:
(๑•̀ㅂ•́)و✧:;期待您改进型的贴图

网友:
同步缸,照你意思说的话,绝对的同步是不可以,因为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如阻力。。。。。。。。。。。

网友:
一个缸  估计不会行,也会存在不同步,而且 对零件的精度要求会提高。

网友:
加个调速阀,让一边的缸先走到最大行程,当个限位呢

网友:
做个同步导向机构,加个齿轮齿条

网友:
改结构吧,用一个油缸驱动,一个齿轮齿条驱动,两边同步夹紧。

网友:
请教一下电气人员吧!可能他们能有更有效的方法

网友:
汽车上碟刹结构了解下啊!

网友B:
水平方向相对机架,如果中间夹持部分不能浮动的话,就让两边冲头可以浮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比例阀+位移传感器,可行吗?对这个不了解呢

位移传感器可以做到同步定位0.001㎜,我这边做位移传感器的,之前做过4条丝杆结构传动需联动同步的案例

网友(点评):
同步0.001MM,你哪来的资料,帮我搞一个,真能吹,

网友:
这个油缸 最大负载是多少
用齿轮齿条 也有间隙不是严格意义的同步
完全用纯机械式达到同步

网友:
去看一下液压升降货梯,一根出油管通过三通阀直接给两条油缸供油,就可以上下升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方向相对机架,如果中间夹持部分不能浮动的话,就让两边冲头可以浮动。

我第一代设备就是采用中间夹持部分浮动,单面油缸工作。
现在想做多工位,这结构想了很久没想出来

网友:
增加强制同步装置,例如两个运动部件上装齿条同时搓动一个齿轮,谁慢另一个拉它,达到同时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代设备就是采用中间夹持部分浮动,单面油缸工作。
现在想做多工位,这结构想了很久没想出来

原理是这样,不管实现路径如何。成熟可行的方案一定要在原理上通的过!多工位亦如此

网友:
改进机械结构,用一个油缸。 如果用2个油缸,也要用机械结构来保证同步。如果通过链轮什么的来保证夹具同步移动。

网友:
采用双出轴油缸串联油路设计,两缸同步精度1%,并设置补油调节同步误差,咨询13962472225

网友:
精度最高的方法应该就是位移传感器+限位块,到了你要的位置就停下来。

网友D:
一个油缸,其它用滑块

网友:
菱形连杆配导轨,链条,齿轮,只想到这些常见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位移传感器可以做到同步定位0.001㎜,我这边做位移传感器的,之前做过4条丝杆结构传动需联动同步的案例

兄弟,咱这真没吹泡泡的意思,用千分表打的,当然可以认为这种验证方法有问题,用激光干涉仪打也许没有0.001㎜。但是真想要做到同步定位(重复定位)0.001㎜加位移传感器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
用同步马达会好些,但也不能保证完全同步,最好的方案还是改一下机构,用一个油缸。

网友E(2023-11-15):
28#是个好思路,下图是雄克平行气爪的结构图,重复定位精度能到2丝,采用楔形块同步。

网友:
完全同步这个很难,再怎么也只能接近同步吧!

网友:
同步的地方都需要用机械结构同步,同步精度高。液压受负载阻力不能保证绝度一致,要同步代价太高。

网友:
液压马达上装一个齿轮,然后两边用齿条呢?不知道怎样?

网友:
一边用大缸径的一边用小的,大缸径的做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油缸,其它用滑块

挺好的思路。

网友:
如果要求比较高,最好还是液压+机械来保证同步,纯液压的话,做到完全同步,成本太高了

网友:
用齿轮齿条,3个齿轮啮合,气缸推齿条作为初动力,剩下两个齿条左右两面夹紧一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案我经常用,缸规格相同的情况下比分流马达精度要高,唯一注意两缸串联部位加补油口和排气口就好了 ...

行家啊

网友(2024-02-25):
引用 网友E:
28#是个好思路,下图是雄克平行气爪的结构图,重复定位精度能到2丝,采用楔形块同步。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调速阀完全可以解决,我们自己也经常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24-06-01):
引用 网友D:
一个油缸,其它用滑块

我同意大佬的思路

网友:
管口翻边行程不大,用单缸加连杆机构解决比较好。如果用曲柄连杆机构还可以实现高速生产。

网友:
管子用滑轨吊起来,先到先顶,两个同时接触再翻边

网友(2024-07-03):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