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渗碳淬火芯部铁素体该怎样要求合理?

楼主(2023-10-16):
最近,个别主机厂要求芯部铁素体按1~3级控制。搞得头疼,主要是:1.评级的争议;2.原来按1~4级执行的,提到1~3级,对于零件材料和淬火油或需要改变。3.轴杆零件渗碳淬火后,芯部铁素体4级或5级对于使用有多大的影响?大师们,说说看法,指点指点。

网友:
那是个别主机厂把这个零件的重要等级提高了吧。
铁素体存在,就是软点,不耐用了吧。
一个零件具体使用寿命可能不是这个决定的。但是DFAME做出来,评定会有影响。
就像同一个零件,国外总公司和国内分公司都用,国外公司图纸不用调质,国内公司使用国外图纸就自己加调质要求。
这个零件调质和不调质在使用寿命上有多少差异?理论是会有差异。

网友:
芯部组织和保温时间关系比较大,过烧,过保温的不能拿来用作高负荷轴。

网友:
影响大,心部铁素体多在疲劳中易产生拉扯应力而造成失效。一般要求3级正常,对于重要的交变受力轴2级,比如摩托车的启动轴。

楼主:
但是QCn 29018-91《汽车碳氮共渗齿轮金相检验》中根本没有谈铁素体。而且很多汽配零件的图纸上也只要求硬度,根本不谈铁素体要求。这怎么理解的呢?搞得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