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条的基础知识

楼主(2023-10-16):
请教各位,链条的节距P=链号数x25.4/16,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其中的25.4和16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A:
实际这属于标准化方面的知识。滚子链,自来水管,管螺纹,。。。甚至现在美国用的螺栓等紧固件,都是英制的,inch。1 inch=25.4mm,至于为什么有16,冷不丁我也想不出来,没想到16的出处,只是常用的链条10a=15.875,12a=19.05,16a=25.4也是很熟悉了。至于16的由来恐怕要了解更多的英制的历史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这属于标准化方面的知识。滚子链,自来水管,管螺纹,。。。甚至现在美国用的螺栓等紧固件,都是英制的 ...

谢谢你的解答。我再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