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气路问题

楼主(2023-10-16):
现在有个电磁阀是备用的,一般都是把不用的气口堵起来。
今天有人说,直接把两个气口用气管联起来就可以了,和堵起来效果一样。
想了想,好像对又好像不对,我是没见过这样用的。
请问,是不是把PT口直接短接,就相当于堵起来了???

网友:
只有大聪明才想到这样的骚操作

网友:
电磁阀是备用的,就不用接啊。或者留好位置干脆不装啊,省点钱不好吗

网友:
单个使用的话,不接气就好。
阀岛应用的话,看阀的规格。两位四通、两位五通,三位五通(加压、封闭、排气),两个工作口连上,效果可是不一样的。

网友:
气路没预留的情况下,盲板还是比较便宜的吧,需要的时候再加不香吗?

网友:
一个堵头的事

网友:
哈哈,问题刁专。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非要玩花活

网友:
用一根气管串起来在,整个汇流板的气路都会受影响

网友:
没见过这种骚操作,楼主试一下效果

网友:
(๑•̀ㅂ•́)و✧:;进气口和排气口应该独立封堵,
用盲板,堵头都可以,就是不能用管路连接❗

网友:
盲板咋着也比电磁阀便宜吧

网友:
AB口连接怎么会跟单独堵着一样呢?你AB口连接就相当于PT口相连了,T口就相当于直接外放,你想你整个气路中,单独接一根气管出来外放的效果。如果供气量大,最多就是响应慢一点,供气量少,你其他气缸就不用动作了。

网友:
不搞清楚原理就乱接的,都算“暂时没出问题的耍流氓”。

网友:
连起来气管折一下拿扎带一绑就完事、两边都封住又不会串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