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视镜的烦恼

楼主(2023-10-16):
给车子装了个后视镜。镜面用球铰和镜身连接,以调节方向。但是,因为镜面较重 ,时间长了就掉下来了。
所以我就希望能固定球铰。本来想用胶水,但这样就永远不能调节了。
要么是在镜子四周的壳体上打小螺丝,挡住镜片。壳体是塑料的,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A:
不是,你装这个做啥?一般不都是贴两个小镜子就可以了吗?

网友:
首先,考虑过减重吗

网友B:
(๑•̀ㅂ•́)و✧:;有一种物质,热的软化能调节,
冷却后能固定❗

网友C:
车子本体后视镜上你贴个小圆镜子就行了啊。装这个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装这个做啥?一般不都是贴两个小镜子就可以了吗?

右转时怕电瓶车冲过来。有这个真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有一种物质,热的软化能调节,
冷却后能 ...

考虑过热熔胶,但肯定不耐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本体后视镜上你贴个小圆镜子就行了啊。装这个不好吧。

这个影响本体后视镜了。

网友D:
以前好像经常看到这样的后视镜?
是不是 老的桑塔纳上装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好像经常看到这样的后视镜?
是不是 老的桑塔纳上装的这个!

有很多教练车都装这个,是为了让学员看角度位置的,普通车子没必要,在倒后镜那里装一个小圆镜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右转时怕电瓶车冲过来。有这个真的好多了。

有没可能是你转太快了。。。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丰田面包车那个小的我都觉得多余,你还装这么大一个

网友:
买的成品还有这种问题?我觉得热熔胶可以的,就是施工不好看或者找密封条塞住

网友:
个人感觉,改善驾驶习惯更重要。

网友:
换个 轻点的镜子 不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没可能是你转太快了。。。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刀侠,久违了

网友:
霸气但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可能是你转太快了。。。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等遇到就晚了。我每次转弯都很紧张,但还是有2次险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遇到就晚了。我每次转弯都很紧张,但还是有2次险情。

多练练,多磨合。

别人轻松做到的事情,你多练练,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刀侠,久违了

是很久没逛了

网友:
简易小圆镜

网友:
中央后视镜加右侧后视镜,右侧后视镜调高点。# ]7 @; I$ o4 L, L4 z
理论上讲,中央后视镜加窗户加右侧后视镜,是没有盲区的。。注意窗户,过肩看。。

网友:
自己注意就好了,感觉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