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水平的旋转机构

楼主(2023-10-16):
有大神能解释下这个机构始终保持水平的原理吗?

网友:
类似行星轮系的原理

网友:
参考机械原理里面的行星轮系

网友:
(๑•̀ㅂ•́)و✧:;
皮帶和擺臂杆

网友:
行星轮系

网友A:
叫同步带水平翻转机构,,,,不是旋转机构。电机减速机只负责驱动翻转臂翻转,不和同步带接触。

网友(点评):
没记错的话,电机端这个带轮是固定的,不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同步带水平翻转机构,,,,不是旋转机构。电机减速机只负责驱动翻转臂翻转,不和同步带接触。

那加同步带的意义是?直接电机驱动摆臂旋转就好了
我看好像是悬臂旋转机构,通过同步带驱动旋转

网友:
跟行星轮系有点类似,电机端的带轮固定,电机带动摆臂带动另一个带轮做行星轮绕电机轴线正传(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主动轮反转),又由于同步带的传动作用使行星轮反转,运动中和,负载始终保持原状态

网友:
电机驱动蓝色摆杆,实现整体摇摆;
电机侧同步带轮固定,与末端同步带轮1:1传动比,实现保持水平。(传动比不是1:1你琢磨琢磨还水平不?)

这算是比较基础的机构了,楼主还得多思考多学习啊!

网友:
挺聪明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