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焊接好几回,衔接处始终有漏气的地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23-10-17):
产品焊接好几回,衔接处始终有漏气的地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人焊

网友(点评):
直截了当。。。。

网友:
找个牛一点的焊接

网友:
焊接工艺评定了吗,工艺没问题就是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
焊接漏气,那么我们在阀门上焊接引出管怎么办,,,,,

网友:
*ଘ(੭*ˊᵕˋ)੭*:;
什么材质❓
什么焊接❓
什么工艺❓

网友:
漏气说明有气孔,很可能是焊前清洁不到位,有水或油

网友:
也可能热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