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选用

楼主(2023-10-17):
    做机械的,装配调试过程中难免,遇到自己打孔攻丝的时候。最近在网上买丝锥,一看丝锥类型各种各样,就有点蒙。所以问下大家如果用手电钻攻丝,一般买什么样的丝锥。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品牌。

网友:
没用过手电钻攻丝,,,,,

网友:
用手电钻打过孔

网友A:
盲孔选螺旋,通孔选斜口,价格统一买贵的

网友:
打丝锥一般用到的也就是3D打印这种材料,要不就是比较软的铝合金,再硬一点的材料就不好打了,所以,大品牌小品牌都行

网友:
好像没啥太大要求直接在网店问就行,人家就是卖这个的,不比在论坛问的专业啊,而且还可以白嫖好多店

网友:
(๑•̀ㅂ•́)و✧:;手持攻丝钻,
用一攻过一下,再用二攻绞🤭,
一般用于钣金件攻螺纹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盲孔选螺旋,通孔选斜口,价格统一买贵的

麦哥研发一款可攻牙的锂电钻,带led,带激光指示,带油嘴?

网友:
我们用YAMAWA螺旋的

网友:
往贵的买准没错

网友:
我以前在加工厂实习的时候带我的师傅偶尔会用手电钻攻丝,丝锥就跟普通手拧的一样,盲孔用平头丝锥比较好,大部分还是用攻丝机,都有各个尺寸的扭矩,不容易断丝锥

网友:
根据常用情况选,主要分两类,挤压丝锥和切削丝锥,挤压丝锥多用于薄板材料不是很硬,这样攻好螺牙尺寸比较饱满,加工硬化螺牙强度比较高,切削丝锥把材料切削掉,适用范围比较多,通用的话就买好点的切削丝锥,孔越深底孔留大点,好攻不易断,同时也要备好攻丝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麦哥研发一款可攻牙的锂电钻,带led,带激光指示,带油嘴?

我做非标,装配后要改动,手枪钻打孔攻牙是日常操作,20厚钢板,手枪钻只能攻到M8,可以攻穿,再大就不够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非标,装配后要改动,手枪钻打孔攻牙是日常操作,20厚钢板,手枪钻只能攻到M8,可以攻穿,再大就不够 ...

你说的手枪钻是锂电钻吧?

先钻后攻,有何需要吐槽的地方?